联想E49L换SSD重装系统重之后进不了系统也进不了BIOS 重刷 BIOS还是一样

楼主(2016-07-20):
联想E49L主硬盘换SDD固态硬盘后重装Win7系统,装好后重启进不了系统,BIOS也进不了了。试过扣主板电池,不过扣了之后开机显0271:Real Time cleck Error-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mgs   之后在左上角显一个不动的横线,之后没反应了。刚换SSD时还能进BIOS,就是装好Win7,关机再开就这样了,不是BIOS坏,重新刷BIOS故障还是一样 如下图:

网友:
显示  不闪动   的横线,横线一直不动。

网友A:
SSD安装在什么位置了,,,,

网友B:
前几天我碰到过联想的换固态要改硬盘模式才能引导的 ,你这个很像 但是进不去bios 不好说 确定硬盘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SD安装在什么位置了,,,,

安装在主硬盘位上。

网友:
这个装系统遇到过   引导下就好了    不进BIOS  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我碰到过联想的换固态要改硬盘模式才能引导的 ,你这个很像 但是进不去bios 不好说 确定硬盘没问题?

硬盘没问题,我放在台机上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安装在主硬盘位上。

那原机械盘是不是安装在光驱位置了,把机械盘先拆掉,那能不能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原机械盘是不是安装在光驱位置了,把机械盘先拆掉,那能不能进系统

机机械硬盘不用,就用SSD盘 ,刚装上时能重新系统,装好系统进到桌面,再重启才出现这样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原机械盘是不是安装在光驱位置了,把机械盘先拆掉,那能不能进系统

机械硬盘不用,就用SSD盘 ,刚装上时能重装系统,装好系统进到桌面,再重启才出现这样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械硬盘不用,就用SSD盘 ,刚装上时能重装系统,装好系统进到桌面,再重启才出现这样故障的

你修复一下MBR

网友:
不装硬盘都进不了BIOS,卡横线不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你自己没有搞好

网友:
不会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你自己没有搞好

  都不知道要怎么修了。外置全拆了,故障一样,BIOS重刷了,电池扣过放电很多次,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就是进不了重设BIOS,系统也进不了,卡横线

网友:
真是很少碰到

网友:
是啊,第一次碰到这种故障。

网友:
都不知要怎么修

网友:
需要改硬盘模式。

网友:
把原硬盘装上看进不进得了?

网友:
有些机不支持的

网友:
这机子换固态没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吧,这是没引导吧?

网友E:
我上次台式机遇到过一次。报一个安全错误。刷BIOS把安全那项关闭后再装win7就可以了,也是g了win7第一次可以启动。再从启就报错了。BIOS也进不了

网友:
固态硬盘不能安装在光驱位置。

网友:
小问题排除了就干南桥

网友:
分区没分好?

网友:
0271是时间报错 是正常的

网友:
重新设置下时间

网友:
0271时间报错,重置下时间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希望楼主解决了,告诉一下

网友F:
挺奇怪  装回原来硬盘能进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台式机遇到过一次。报一个安全错误。刷BIOS把安全那项关闭后再装win7就可以了,也是g了win7第一次可 ...

我刷了BIOS还是进不了啊,故障一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挺奇怪  装回原来硬盘能进系统吗

装回原来硬盘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