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90GXE 128M 不跑码,无时钟,长按关机键不关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20):
映泰 TA790GXE 128M主板,能上电,无时钟,无复位,长按关机键没反应,内存电压1.8V正常,时钟芯片也正常,用示波器打BIOS 2脚,5脚,6脚,无波形,然道桥坏了?上论坛花了10分下了份图纸,查了查南桥的工作条件,SB_PWRGD 无电压,这电压经过两个三极管和一个471排阻连接北桥供电,查了图纸原来是U10 FP6321A无1.2V输出,查U10  1脚5脚7脚电压正常,确定是这个IC坏了,旧板拆了个下来换上,还是无输出 看了看FP6321A的工作条件不可能没有输出,果断在拆一个换上,OK1.2V出来了,时钟出来,码也跑了,修机完成。上图了

网友(2016-10-22):
感谢你的华硕点位软件打不开维修案例 解决了不用装系统了 那个贴没发加分了 加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