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PRO主板PCI复位3.3按下复位键不能被拉低

楼主(2016-07-20):
华硕P7H55-M PRO主板PCI复位3.3按下复位键不能被拉低
正常情况全板复位3.3应该在按下复位键的同时都被拉低才对啊,为什么PCI的3.3V不被拉低。
点位图PCI的复位是南桥发出的,复位按钮的排针经过一点容一电阻直接进到南桥里面。现在板子不跑码,之前经常不能被触发。只要可以触发就能正常使用。换了822排阻后可以正常触发但是不跑码了。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有复位吗,查查全版供电 时钟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BlOS

网友:
全版正常试试拆外设刷BOIS

网友:
华硕H55这个主板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