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德TFX0250AWWA电源开机一会自动保护

楼主(2016-07-20):
如题用一会就自动保护起初我以为是绑在散热片上的那个检测温度的有问题给拆了结果问题依旧  用是能用就是用一会就自动保护

网友:
楼主详细描述一下电源的主要IC型号?....

网友A:
现在是夏天,很可能是过热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夏天,很可能是过热保护

好像没听说过电源 也过热保护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听说过电源 也过热保护呢

这时候应该重点检测后级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时候应该重点检测后级电容?

上电源内部图
主要IC
前级 后级
开机一会保护
还是得按保护查啊
查后级的 各路稳压取样 到PWM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源内部图
主要IC
前级 后级

支持上图上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