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插屏线显LOGO掉电

楼主(2016-07-20):
接一台联想B470E的机器。说不开机。心里还是很欢喜的。想着肯定又是乌龟壳的问题了。但是不是。客户自己说是放家里一个星期没有用开不起来的。拆开。测公共点无短路。插电源电流0.07安。有点高 待机芯片51123发烫。测了下3.3V LDO短路了。烧机。EC坏  换了。5V_PWR短路。烧机 CPU供电芯片NCP6131短路。换了。开机电流正常。插屏刚显示LOGO掉电。不插屏线。接VGA正常。想着会不是乌龟壳的问题。用示波器测了没有问题。发现掉电后电流先跳到0.15安。51123发烫  过3秒左右0.01正常。也可以接着开机5V—PWR无电压。3.3V_PWR一直有。想不明白。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是电源电流设置太低

网友:
问题找到。是电源电流限的太低。烧机时把电流设的太低。忘记调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