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主板故障求救 !!!

楼主(2016-07-20):
能开机,包括进系统都可以,就是不显示.

换了显卡也不显示

用老的PCI显卡可以显示

诊断卡显示85

!!!

网友:
查下VGA接口的行场和红绿蓝

网友A:
PCI显卡还有新老之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显卡还有新老之分

有·楼主说的是·他的PCI E显卡在主板上没显示·可是上PCI可以显示·那知就是说·北桥与PCI E间的线路出问题了·要么桥虚·要么就是那16组偶电容问题··

网友:
vga接口问题吧。pci-e的也不行么?应该可以吧

网友:
会不会是IO问题换个  和VGA接口问题

网友:
VGA问题,查查各路阻容元件

网友:
头一回听过有PCI显卡,是AGP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