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2台电脑

楼主(2016-07-20):
一同行送的2台电脑过来,一台dell的小本和联想的B575都说不开机。先看dell的接上电源自动开机不显示关机又自动开机了。电流到0.9这样不动了,心想估计板子问题拆开看看。裸板接电试下不自动开机了,会不会是按键坏了接上开关也不自动开机,并且能点亮。最后接上键盘就自动开机并且不显示了。晕了原来键盘坏了造成的,这换键盘同行的也不用我换高不到钱了啊,同行会换键盘。没办法用刀片把内部线隔断。就说键盘也坏了。一台联想B575不触发直接刷BIOS搞定

网友:
碰到键盘坏的基本上都只能这么干。。

网友:
这招好  下次我也用这个

网友:
碰到键盘坏的基本上都只能这么干

网友:
是啊,这就是秘辛

网友:
其实开店技术还在其次,会经营才是主要的

网友:
有些东西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
辛好我这的同行一般都不自己换

网友A:
怎么个隔开法,,?

网友:
这这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隔开法,,?

把里面的软排线 割开不就行了?

网友:
楼主心机好重啊,学习了

网友:
做维修的不容易,只能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