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6-07-20):
杂牌显示器不插驱动板,背光能亮,插上驱动板背光都不亮,指示灯不停的闪,量开启正常3.3,ADJ也是正常的。量屏供电只有0.6V拨了屏线再量5V,开始怀疑屏逻辑板有短路给拉低了,可调给了屏一个5V,正常显示了,看来是驱动板的5V有问题,也不想仔细的修了,只接从电源板的5V拉一根线到屏搞定。

客户取走了好几天了,没回来,应该没事。

网友:
不错,又学到了好多东西。

网友A:
一般是个管子的问题,5V转屏供电吧。

网友B:
应该是一个三极管问题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C: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造成的。检修电源,才是彻底的方法。

网友:
你这样也可以,,只要问题解决就是钱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造成的。检修电源,才是彻底的方法。

电源板能带动负载,我专门在5V和12V挂了灯泡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个管子的问题,5V转屏供电吧。

这几天有点忙,要不还是应该把问题找出来。你修到这样的问题多吗‘

网友D:
以前遇到过一个这样问题的  没有仔细查 按带不动负载了  直接改了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遇到过一个这样问题的  没有仔细查 按带不动负载了  直接改了电源板

改电源 板好了吗

网友:
正好这两天也碰到一台接屏线电压拉低的,我也试试看

网友E:
从原理上讲, 我估计有可能驱动板上过流保护击穿, 导致5V漏电,电源板开关管关闭停止供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屏供电不从驱动板走,直接从电源板接, 不会引发过流(电流过高).
    我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在不接屏检测时,有些灯管的问题发现不了, 但一接屏线显示, 灯管上的电流或者是电压有明显升高,灯管的问题(接线虚焊,灯管裂缝等)才反映出来, 因此来说,屏电路启动会带来负载明显增加, 造成电流过大. 如果有过流保护电路, 则会因电路中元件故障引发过流保护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原理上讲, 我估计有可能驱动板上过流保护击穿, 导致5V漏电,电源板开关管关闭停止供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屏 ...

分析的不错

网友F:
修好就行了   方法不重要  忙的时候就先这样打发走  以后要是回来   就在弄

网友G:
驱动板有个5V转换的管子  我是在按连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修好就行了   方法不重要  忙的时候就先这样打发走  以后要是回来   就在弄

只能这样了,拿走一个星期了还没回来,应该能使的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驱动板有个5V转换的管子  我是在按连的

下次就知道了,以前没修到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个管子的问题,5V转屏供电吧。

下次就知道了,以前没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个三极管问题

下次就知道了,以前没修到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个管子的问题,5V转屏供电吧。

是不是超哥你发的那个飞利浦的那个问题?我小白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次就知道了,以前没修到过

没事修好了就行,飞线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能这样了,拿走一个星期了还没回来,应该能使的住吧

一个星期还短   半个月到一个月过了  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超哥你发的那个飞利浦的那个问题?我小白不太懂

他这个不是我那个问题,我那个是不通电,他这个是白屏,5V转屏供电的那个管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不是我那个问题,我那个是不通电,他这个是白屏,5V转屏供电的那个管子

哦,是不是一个八脚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哦,是不是一个八脚芯片?

驱动板上面一般不怎么是8脚的一般是小芝麻管 3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上面一般不怎么是8脚的一般是小芝麻管 3脚的

哦,那可能我记错了,我上次换过一个8脚的,三星的白屏的,是他们教我的,我都不知道是啥,为啥换,他们说是通病反正换了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上面一般不怎么是8脚的一般是小芝麻管 3脚的

超哥,你微信多少,我以后有不懂的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哦,那可能我记错了,我上次换过一个8脚的,三星的白屏的,是他们教我的,我都不知道是啥,为啥换,他们 ...

白屏一般是因为背光正常然后屏供电没有收到。所以一般飞线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超哥,你微信多少,我以后有不懂的问你

我的头像就是我的二维码请扫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