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掉件求助。。。

楼主(2016-07-20):
显卡突然不显示了,拆卸看了下发现掉个元件,像是电阻,这个换上虽然能显示了 ,但显卡温度很高,估计是元件不配,求高手看看这个掉的元件是什么?多大的?

网友:
怎么上传图片

网友:
拍个照过来看看

网友:
等等,我先学习下发送照片

网友:
主板内存插槽卡扣显卡插槽离的太近,给碰掉了

网友:
图片上传上了

网友:
求助 高手。。。。

网友A:
妳不发个型号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妳不发个型号来看看

显卡是索泰N9800GT-TC1GD3 HD F1 Green不带供电 。
已经补上图片了 上面有型号

网友:
型号都没看无能为力

网友:
有索泰N9800GT-TC1GD3 HD F1的显卡不知行不行!

网友:
显卡已经送人了, 麻烦大家了 。

网友:
一般可以看其他显卡差不多 位置

网友:
发热大也能送人?不怕回头还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