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有HD3870显存检测软件!

楼主(2016-07-20):
帮朋友修一块HD3870显卡,故障为花屏有竖排彩线,以经验判断是显存问题,还是抱侥幸思路做了BGA结果没变化,现网上实在找不到对应的显存检测软件RxMEMID,有哪位大师有的麻烦提供个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A:
HD3系好像还可以用R3测··你在论坛里找找看··善用搜搜··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3系好像还可以用R3测··你在论坛里找找看··善用搜搜··

汗颜啊!在论坛里怎么搜都还不知道

网友:
HD3870都是核心虚焊, 基本没有现存问题,直接做核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3系好像还可以用R3测··你在论坛里找找看··善用搜搜··

刚查了下R6才能测老古董的显卡,难道数字小反而可测新点的显卡

网友B:
看看淘宝有没有卖,工厂看有没有流出新一点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淘宝有没有卖,工厂看有没有流出新一点的出来

淘宝已看过没有!

网友:
有没有那位师傅能教下没软件如何定位坏显存!

网友:
顶上去别沉了!

网友:
显卡 我不会修,过来 学习

网友:
A卡的测试软件是有的,就是大家没有分享而且

网友C:
3870测试软件对应的是RV670,跟核心代号一样的,这个软件大把人有,迅维共享都可能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70测试软件对应的是RV670,跟核心代号一样的,这个软件大把人有,迅维共享都可能会有

就是没找到了,准备过天把显存挨个更换!

网友:
这个还没发现在网上流出来的

网友:
以前显卡可以定位,现在不行的了

网友(2016-08-19):
核心加焊温度过高鼓包了,应该坏了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