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微型电脑(家悦s505)BIOS秘密怎么清除

楼主(2016-07-20):
这电脑一开机就要BIOS密码,不然不能引导硬盘和pe。这个是不是就是超级密码?有什么办法破解吗?刷BIOS能不能破解?注意:拿掉电池,清除COMS都不行。。。

网友:
估计要刷bios的你是客户?

网友:
出门右转有电脑店。

网友:
刷bios肯定可以

网友A:
今天遇到了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遇到了没搞定。

你刷bios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遇到了没搞定。

二话不说,吹下来上编程器

网友:
刷BOIS应该可以把进PE清除简单的试试

网友:
没刷。工厂电脑。说是有重要数据。和程序。不能乱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