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 LE V2 诊断卡D2求解

楼主(2016-07-20):
附
Asus M4N68T-M_LE_V2_1.00.zip
开机跑00-D1-D2 就卡在D2了
内存条件全正常 发现RTC被南桥拉低了,换了南桥故障依旧,
IO也换了。BIOS也刷了 故障依旧 求解
补充内容 (2016-7-21 11:01):
连接RTC的电容电阻都被一个一个拆着试了。 最后没招了拔桥,然后RTC就正常了。、。没想到我植株植错桥了,把那个坏桥又给植上去了。。。。又要重新换桥了。 故障换桥很定能解决。
华硕

网友:
RTC电压正常了吗?看下是不是电容拉低了

网友:
换BIOS旁边的822试试

网友:
换822应该可以好 一步步换试试

网友:
822真是出了名啊

网友:
有可能是822引起的

网友:
连接RTC的全拆了 先拆连接的全部电容,后来拆下IO 最后没招就拔桥,发现拔了桥就不短路了。确定是桥问题。。。。。就是有点坑 今天来发现植桥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