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h61m-k

楼主(2016-07-20):
客户拿来一块华硕h61m-k,通电一试。发现自动上电,电池放电和刷bios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修了。有没有高手修过这样的主板?
自动上电
刷BIOS

网友:
看下开关引脚电压和PS_ON是否有拉低?

网友:
应该是IO上电时序问题

网友:
查上电时序就知道了

网友:
此板已修好,维修方法:把IO旁边330排阻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