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不开机 有待机 加电不上电 待机0.019 按下开关0.065

楼主(2016-07-20):
今天接到一台E430 加电不显示 不上电 拿来看到待机电流0.019 按下开关0.065A左右  听说这机器电容短路的多 就挨着量了量  发现问题了 图上电容短路 有挨着量了别的地方也有好多地方短 下个图纸 看了下。 +3VS 短路  这个连的地方太多 用烧鸡法吧。 找了根线开始烧鸡 烧的线都烫手了 就是没找到主板哪个地方热。。 哎。。继续看图纸 看看+3VS 哪里来的。。 查到U2302 旁边有的电容跳开后发现不断了 终于找到了   拆掉后都不短了 待机0.008A 加电上机亮了

没积分了 发点帖子挣点积分。。写的仓促 勿喷

网友:
移动到笔记本维修专版  鼓励发帖 已经加分

网友:
还好只是电容短了  +3vs去的地方太多 烧掉其他大芯片也是常有的事

网友A:
这的电容短路还没有修到过,公公点短路的倒是很多?待机电流偏大吗???待机芯片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的电容短路还没有修到过,公公点短路的倒是很多?待机电流偏大吗???待机芯片发烫????

待机电流大一点0.019 正常0.008左右 按开关有反应 按下开关到0.065A左右 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