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UD3L开机不跑码反复掉电重启,秒杀修复

楼主(2016-07-20):
技嘉GA-EP43-UD3L故障:开机不跑码反复掉电重启

测各大供电,时钟和复位都正在常。果断刷新主副BIOS,,,,,,,,

刷好完美修复亮机跑码。。。。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少走弯路
附上最新亮机BIOS,,

EP43-UD3L(REV1.1).zip

网友:
供电正常第一就是刷BOIS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这个主板触发掉电重启  没有刷过BIOS好的

网友:
BIOS也是经常出错的地方

网友:
有块富士康m61pmv的主板也是掉电重启求原因

网友:
技嘉的主板坏bios的不少

网友:
反复掉电,也刷BIOS,能好~奇怪的故障。

网友:
技嘉 的好多坏bios

网友:
学习了哈 混点分

网友:
技嘉 的好多坏bios的

网友:
技嘉 的      好  坏bios

网友:
又可以混点分了。

网友:
刷个BIOS也能修好这种问题,好奇怪

网友:
技嘉板经常BIOS出问题,1156以上的BIOS问题可以说占一半故障。

网友:
因特尔的板子转下停  刷BIOS都已经是通病了好吧

网友:
最好把BIOS旁边的排阻换了

网友:
感觉可能性较小,但是BIOS问题是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