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开机自动进BIOS并且还不停的滴滴滴响

楼主(2016-07-20):
今天修了一台DELL 5470,开始故障开机的时候停留在LOGO界面,于是直接刷BIOS,刷了BIOS后问题变了,开机直接进BIOS,并且还滴滴滴滴滴滴不停的响,以为是刷的BIOS不行,下载一个继续刷,问题还是一样,后来换了3个4个5个还是这样,刷了5个BIOS还是滴滴滴滴滴的响没办法了,不可能所有的BIOS都是同样的问题吧,拆了键盘排线不自动进BIOS,也不响,但是不能引导进系统。请教一下论坛里有遇到过这种故障的师傅吗?望遇到并且解决过同样问题的师傅能指点一二。

网友A:
就是键盘坏了,经验不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键盘坏了,经验不足啊

开始也考虑过键盘的问题,但是键盘坏了拔了键盘排线为什么不引导进系统呢?

网友B:
检查一下硬盘看看,硬盘有问题好像也会挡logo

网友:
模式没有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硬盘看看,硬盘有问题好像也会挡logo

硬盘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BIOS里只有一个模式接口,AICH这个。并且接不接硬盘也都是一样

网友D:
具体怎么报警 有没有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怎么报警 有没有规律

没有,节奏特别的块,滴滴滴滴滴不停的想

网友:
是响几声,五声吧,小电池

网友:
拆掉键盘试下

网友:
既然刷过BIOS了,那看看UEFI是不是开启了

网友:
DELL 电脑卡机 检查到键盘有输入 会滴滴滴滴的叫 取下键盘 有外接键盘就可以了  要不换个键盘

网友:
键盘问题,先换了硬盘再说

网友:
开机按F12,选择Diagnostics,检测下各硬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
键盘坏,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

官网去下载个个bios分离再合成一个试试

网友:
键盘坏了的

网友:
硬盘换了还不行,看看是不是bios设置的uefi快速启动,预装WIN8或WIN10的机子自己改WIN7之后BIOS恢复默认值可能就进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