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 Series2.7A 不触发小修

楼主(2016-07-20):
裸板拔掉CPU 4ping供电不触发,清灰,COMS放电,3VSB正常,无发烫元件,32.768波形正常,开关有3.3V,此板IO型号为NCT5532D,测量21脚 3.3V 待机电压 正常,49脚 3.3V 待机电压好 正常。29脚 开关到IO 短接开关 有跳变 正常,28脚 IO到桥 3.3V一直高电平,短接开关无跳变。判断IO坏。加焊IO后 触发正常。 装上CPU 内存 上电开机,没显示,键盘灯正常。刷BIOS后。正常亮机。

网友:
挺不错的  楼主再上个BOIS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补个BIOS吧

网友:
没图没真相,不好理解

网友:
简单 明了 有图纸  最好还是 上 q19

网友:
上个图纸效果更佳

网友:
这种没有图纸的 能找到IO的脚位图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