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发,V星880GM-E41不过内存 D4 维修。

楼主(2016-07-20):
V星880GM-E41

故障;上电跑D4代码不过内存

测量内存条件,主供电1.5 120/240脚0.75V 236脚3.3V,1/67脚0.75V,238脚3.3V 118脚1.3V不正常。
打开图纸找到内存脚位

SCLO经过R446电阻换个名字SCLO_S进到了南桥

南桥这边先不要管它,因为进南桥了,不可能一下子就干桥的,再查其他地方
SCLO再来到了时钟芯片

再查其他地方看看,SCLO又来到了上啦电阻这边

先整理一下思路,内存118脚就去了三个重要地方,《南桥》《时钟》《上拉电阻》究竟谁把内存118脚拉低了呢,一个一个来排除,先从电阻开始,很成功的在南桥周边找到R445这个电阻,测得电阻一端3.3V,一端1.4V,电阻档测量电阻是好的,那就到时钟了。

从图里可以看得出内存118脚经过R483电阻直接进时钟芯片4脚,测量时钟芯片4脚也是1.4V,R483在主板上面是不装的,维修到这个地步,可以直接把时钟芯片换掉,时钟芯片信号是RTM880N-793,找了一下料板没有,看论坛有人说RTM880N-790可以代换,换上时钟,已经显示。

网友:
不错总线时钟不正常造成的,不过内存

网友A:
r445电阻,直接在板,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445电阻,直接在板,侧的?

是的啊,直接测量的

网友B:
不错不错,观胜师兄修板越来越好了,今天我这最后两分给你了,不错内存,系统管理总线不正常我修的真的没几个,好多都是SPD

网友:
思路清楚  学习了

网友:
没有电阻 客的 就换芯片学习了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  修的也快

网友:
时钟芯片坏导致内存118脚电压变低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尝试拆下时钟芯片然后再加加焊装上,不知道会不会变好

网友D:
SCL0正常是几伏?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SCL0正常是几伏?3.3V?

对啊,必须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观胜师兄修板越来越好了,今天我这最后两分给你了,不错内存,系统管理总线不正常我修的真的没几 ...

我还是小白一个,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尝试拆下时钟芯片然后再加加焊装上,不知道会不会变好

不想试,感觉浪费时间,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  一般以为是8脚UC 坏。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