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乌龟壳浪花一朵朵

楼主(2016-07-20):
亲:B470乌龟壳浪花一朵朵,mos管飞线已修好的分享给好友们。。。。。

网友A:
我也今天飞了一个哈哈、、、比你的丑一点,不过没办法,焊盘都炸飞了,

网友B:
呵呵,这板就是送钱啊,管坏u坏的概率非常高

网友:
驱动IC一般要换,铁壳可以不用专门去买了,如果有就更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板就是送钱啊,管坏u坏的概率非常高

不好看 怎么不换板啊  换板来钱快 返修低 料板多

网友:
这样能撑的久吗?时间来验证

网友C:
楼主怎么不详细讲讲这个乌龟壳飞线的原理!!!!

网友:
我没见一起不U。。。不过我运气没你们好。。。我的老是板层断路

网友:
G级用细线没问题,S极飞线最好用粗点好,电流很大的,太细容易发热

网友:
这乌龟壳烧了u坏的也多

网友:
一般焊盘没问题的话我不会改  换个铁壳用个几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何必。。。我遇到这个集显烧了 都是直接3个东西全部去掉 直接从旁边拉个电过来就结束。。。

网友:
楼主好牛的感觉  我一般都是换不改

网友:
学习了。。。

fxlon -2 灌水

网友:
修这种机器  CPU坏的超多

网友:
修了几台,都是乌龟壳坏,CP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今天飞了一个哈哈、、、比你的丑一点,不过没办法,焊盘都炸飞了,

你这个可以考虑用普通的管子改  这个铁管子这样无法散热了

网友:
这个铁管很容易坏

网友:
我以前改过为啥会温度高

网友:
CPU的供电用那么细的导线,不妥吧,虽然能亮机

网友:
关键是要稳定不返修

网友:
真心不好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不详细讲讲这个乌龟壳飞线的原理!!!!

和普通N沟MOS管一样的,表面是D极     里面小点是G极    大点是S极

网友:
驱动IC一般要换,铁壳可以不用专门去买了,如果有就更加好

网友:
不是说这个改了会很烫吗

网友:
上管会不会很热?

网友:
我碰到一个,改了之后用个半年左右 就坏的,还烧CPU

网友:
估计会返修,管子应该很烫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注意是不错,主要楼主心细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我这里有个,换上以后做系统蓝屏代码是0x00000124

网友:
有焊盘的话最好还是在料板上找一个装上去

网友:
不错,我怕不稳定,所以都换新的

网友:
这个也行。厉害

网友:
一定是要稳定,我修好了之后不返修。。。

网友:
烧得严重只能这样干。

网友:
有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只是一些常年积累小小维修经念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在维修多赚点钱而已。。。。。。谢谢。。。。

网友:
装个一样的也可以啊焊盘是好的

网友:
难道是CPU供电外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普通N沟MOS管一样的,表面是D极     里面小点是G极    大点是S极

谢谢楼主耐心指导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普通N沟MOS管一样的,表面是D极     里面小点是G极    大点是S极

谢谢楼主耐心指导

网友:
最好用乌龟壳 主板没烧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