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h61主板无cpu电压,加焊RT8859好了

楼主(2016-07-20):
梅杰h61主板无cpu电压,测量49,50脚电阻220K正常,用无铅锡丝加焊RT8859及周围小电阻,点亮了,加焊时发现RT8859用的是有铅。估计温度高了有虚焊了。

网友:
不能确认到某个坏 了元件么?感觉不是很清晰啊。

网友:
百分百会返修的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外围的元器件被加热到了

网友:
这主板开始故障是冷机经常点不亮,多开关几次会点亮,点亮后一整天没问题,第二天早上又点不亮了,后来是彻底点不亮了

网友:
建议换芯片把不稳定

网友A:
这个肯定返修  换芯片没用  还是外围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返修  换芯片没用  还是外围电路问题

是啊一般这种肯定是加热到了外围的元器件

网友:
目前用了二天,很稳定,没有出现点不亮的情况,再试二天看看

网友:
大家都来总结下经验吧。。。这个供电的问题确实很难搞。。

网友:
这样排除不了 元件遇到一定的温度暂时好转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