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题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16-07-20):
   这个显示器一开始正常显示,用一会儿就这样了,是怎么回事呢?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这是屏问题,,,,,,,,

网友:
屏问题额,找个屏代换一下 试试

网友:
屏的问题看下有无虚焊

网友:
屏幕问题。

网友:
通用板点屏测试,才能下结论是屏坏了。

网友:
用万用驱动板测试一下,,

网友A:
是屏有问题,。。。。。。。。。

网友:
屏坏。。报销、。。

网友B:
用套件点一下屏测试一会在看

网友:
可能屏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屏有问题,。。。。。。。。。

查出来了,是屏幕的问题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套件点一下屏测试一会在看

屏幕的问题查出来了,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屏幕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的问题查出来了,有办法解决吗?

屏的问题就不好搞了  没有专门的设备搞不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套件点一下屏测试一会在看

说的有道理,我都没法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出来了,是屏幕的问题 ,有办法解决吗?

小白表示没修过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有道理,我都没法回了

这是为什么咧

网友D:
因为我的话都让你说了,我就无话可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我的话都让你说了,我就无话可说了

谁让你慢了一步

网友D:
句容,问你个问题,你们说的带负载差,一般表现的故障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句容,问你个问题,你们说的带负载差,一般表现的故障是什么?

一般是  单电源板  电压正常  接上驱动板  或者接上屏   5   12v会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  单电源板  电压正常  接上驱动板  或者接上屏   5   12v会跳

那是有短路吗?还是带不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  单电源板  电压正常  接上驱动板  或者接上屏   5   12v会跳

这种情况如果排除其他配件问题的话,除了换电源板,能不能修?都查哪些方面?

网友:
屏幕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有短路吗?还是带不动?

就是带不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如果排除其他配件问题的话,除了换电源板,能不能修?都查哪些方面?

一般都是先换滤波电容   然后在换光藕  在换431  不行在换开关管  然后是换芯片  换完基本就差不多了

网友:
哦,知道了,我有几块板子都是这样,单电源板测量有12v 5v,我没测试它带屏幕和驱动板,有时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先换滤波电容   然后在换光藕  在换431  不行在换开关管  然后是换芯片  换完基本就差不多了

这些对于我这个小白来说有点复杂,我都不认识它们

网友:
屏的问题! 很难修的

网友:
碰到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