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6-07-20):
一块联想IH61M主板,无CPU供电,无EN  找到Q7 2脚3.3V   5脚无电压,拆了Q7反而好了,EN出来了,请大师指点,不解

ATI_微星RS780 MS-7549.pdf

网友A:
Q7控制的。看5脚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Q7控制的。看5脚什么情况

5脚没有电压

网友:
vccsa电压还没出吧。

网友:
Q7看样子布是场管 是什么芯片?

网友:
我也懂,拆了Q7,神奇的点亮了

网友:
应该是这个芯片坏了还是5脚电压还没有出来

网友:
这个是双二极管,并不是什么芯片

网友:
正常要5脚有高电平拉低2脚,才能出H_VTTPWRGD信号,你拆了Q7就等于不受时序控制,强行把+CPU_VTT转换为H_VTTPWRGD信号。建议追查5脚受控的分压电阻R22与R66

网友:
VCCIO过来的开启信号不正常,能点亮说明各组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5脚没有电压还是不对,你要仔细查下

网友:
这种碰到过几次都是拆那个控制的管都没事

网友:
图纸哪里找的呀。

网友:
学习了    查EN链接这个吗

网友:
就是2个二极管合并在一起了呗

网友:
谢谢楼主,不知道拆了Q7有没有后遗症啊?

网友:
Q7没了就没了 正常用就行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C11 对地短路了吧
应该故障点都查到这里 可以继续深究下

网友:
楼主,我手里一块这样的主板,cpu也没有供电,我按你说的拆q7,可是还没有cpu供电,主板的其他供电都正常

网友B(2022-03-09):
Q7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