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 2.0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16-07-20):
有段时间没发帖了,发帖不磨叽,直接进入主题。
技嘉B85M-D3V 2.0版本 ,主板不过内存。

维修开始,技嘉的主板,内存不过,看诊断卡跑码,感觉像BIOS资料问题,直接编程器把2个BIOS都刷掉。
呵呵,判断失误,刷完还是内存不过,只能量量电压。
发现内存的238脚电压有点偏低,正常得3.3V,实测只有2.5V,开机时用示波器检测238和1118都没发现有跳变,(这里的跳变就是检测内存的信号吧,没这跳变内存是检测不过的,这个118和238脚去的地方蛮多,又没有图纸,嗨,只能是漫长的跑线。
但是这个比较奇怪,量阻值居然是正常的。就是电压低了点,开机时没有跳变。
这2个脚到桥 到PCIE 到电源管理芯片。还有内存哪里的小8脚芯片。没有再跑线,应该会到I/O和网卡。
阻值正常只是电压低了点,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桥坏了,这种桥坏的偏多。
为了排除找问题的根源,笔刀伺候,割线排除找问题,这个主板我跑线一共割了4刀。第一刀就是桥背面,第二道PCI槽哪里,第三刀内存背面。第四刀是开关针附近。
每割1刀,都要开机量电压正常了没有。因为阻值量没有被拉低。
第四刀下去,电压恢复正常3.3V。再跟了下线,这个信号居然到开关针哪里的6脚过流保护芯片。

直接拆掉,把那4刀位置接好,终于跑过了内存,屏量了。。

总结下,跑线真累,累累累。。。。
希望有图纸和点位图的朋友分享下。

网友A:
希望有图纸和点位图的朋友都分享下,跑线累累累累啊。

网友:
这个刀是怎么样搞的 可以上个刀图么?

网友B:
不会吧  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连接到了开关的ESD 不可能吧

网友C:
总线被拉低是开关的管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连接到了开关的ESD 不可能吧

我也没有想到,这都是跑线查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总线被拉低是开关的管子问题?

是的,不信你下次遇到这板子,可以量下便知。

网友:
可怜这如花似玉的板板  挨了你四刀  你可真狠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有图纸和点位图的朋友都分享下,跑线累累累累啊。

这个板子我传过图纸哈,我刚才特意看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连接到了开关的ESD 不可能吧

是的,这个确实连接到开关上的。我传过这个图纸的,我刚才特意看了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信你下次遇到这板子,可以量下便知。

不好意思,确实是这样的,其实我有传过这个图纸的,我特意看了下图纸。如果你当时看图纸肯定更好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确实是这样的,其实我有传过这个图纸的,我特意看了下图纸。如果你当时看图纸肯定更好点,

看来保护元件多了也是个麻烦
其他不坏 保护元件反而先来捣乱

网友:
这个机器有图纸 你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来保护元件多了也是个麻烦
其他不坏 保护元件反而先来捣乱

不过保护元件还是有作用的,不然的话厂家不装的话成本还下降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付出!给了大家新的思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过保护元件还是有作用的,不然的话厂家不装的话成本还下降了

其实作为电路设计上来说,最简洁的电路是最可靠的,每个元件都具有失效率,元件数量的增加使整体系统失效率大大增加。剃刀法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作为电路设计上来说,最简洁的电路是最可靠的,每个元件都具有失效率,元件数量的增加使整体系统失效 ...

但是有保护电路还是相对好一点,不至于USB接口插反下直接烧桥

网友:
专业补图           楼主  跑线  厉害!

ESD  短路  拉低N_SMBDATA       导致  读不到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被拉低是开关的管子问题?

一个   ESD  管  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