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的电压+3.3V_ALW和+3.3V_ALW_AVCC的区别

楼主(2016-07-20):
如题    在EC中待机电压有  +3.3V_ALW_AVCC    又有+3.3V_ALW
这个AVCC的电压是用来干嘛的   也是s5  电压

网友A:
+3.3V_ALW_AVCC 这是+3.3V_ALW经过一个电感改个名字而已

网友:
avcc 应该是 analog vcc 就是 模拟供电    dvcc  就是 data vcc 数字供电  ,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_ALW_AVCC 这是+3.3V_ALW经过一个电感改个名字而已

改了名字有其他的作用吗?还是用于待机供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