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E420 3V,5V,对我来说这种情况很骑吧

楼主(2016-07-20):
求大神指教
联系E420
故障:3V,5V掉不完全掉
按联想E420的待机应该是出来一下就掉完才对的,但是竟然掉不完,芯片会输出1.5V控制3/5V的上管然后电感上也有1.5V的电压这是什么情况呢???
3/5V的上管控制级的电压

正常出来的3/5V电压

待机有0.04应该也不正常吧

求大侠们指教指教吧,小白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为什么会这样,谢谢!!!!

网友A:
控制输出的有问题吧

网友B:
3个通病 我知道的啊   具体多少个 我就不知道了  1 芯片95280   2EC 3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个通病 我知道的啊   具体多少个 我就不知道了  1 芯片95280   2EC 3BIOS

BIOS有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输出的有问题吧

能具体一定吗?我还是不清楚,你是说开区的控制还是什么控制

网友C:
先换芯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输出的有问题吧

可以具体点吗我还是不明白,你说的是开启的控制还是索尼控制

网友:
BIOS我刷过,芯片也换过了电压还是掉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芯片这种情况。

我换过的了

网友:
查查反馈  或者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D:
3.5V供电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E:
可能要查查开启信号,开启信号没完全掉,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V供电芯片的问题吧???

是的,为什么电压掉了还会输出1.5V的电压给两个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要查查开启信号,开启信号没完全掉,也会这样

开启信号都没了

网友F:
95280芯片吧!这个芯片有假的 多买几个 多换几个!

网友:
芯片问题是通病。

网友:
什么问题呢

网友:
D95280多换几个试试

网友:
芯片换过了故障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95280芯片吧!这个芯片有假的 多买几个 多换几个!

拆料板换的不会有假的

网友:
你也可以买一个,确实好用

网友G:
这机子直接换芯片就好了啊

网友:
这个芯片坏  是通病

网友:
你把 3 V 5V 与供电IC相连的电容电阻外围都排除下 断了线或者反馈出问题 保护了

网友H:
这个芯片假货多 一口气换5个都正常

网友:
待机电压偏高 先量下后级有没短路 没有的话查图纸 按照时序走

网友:
最后查出是什么问题吗!!周围元件一个个换了试试

网友:
95280 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修的怎么样了

网友:
芯片,电容都换试试看

网友:
都是大神啊,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机子直接换芯片就好了啊

我换过芯片故障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芯片假货多 一口气换5个都正常

手头上没有那么多就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

网友:
同意楼上,我也遇到过E420,用的95280待机芯片,修不出来。待机出一下又掉,不触发,所有条件都有,95280换过,EC换过,BIOS刷过,只差桥了,懒得搞了!

网友:
换芯片就能解决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这样的现象不先搞了通病再查么.换了不得也很好排查了吧

网友J:
可能要查查开启信号,开启信号没完全掉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能要查查开启信号,开启信号没完全掉

这个信号我查过了,掉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换过芯片故障还是一样的

这个机子一般35V问题换了就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换过芯片故障还是一样的

不好可能就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