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70 10年的 CPU是NVIDIA 怪问题 求助

楼主(2016-07-20):
是同行给的一块单独的主板维修,开始故障是不认硬盘,刷BIOS后可以认到硬盘了,可以引导系统了,现在故障就是装系统蓝屏死机, 系统是GHOST  WIN732位  是用硬盘盒子用电脑GHOST去的,请教大神这是跟硬盘有关系还是系统问题,还是主板还有问题? 还要主板我没插风扇  就用外接VGA测试的

网友:
基判定是驱动问题

网友:
你安装苹果系统不就能知道主板是否有问题了吗?在一个主板没有安装散热风扇,温度高了主板也会进入保护状态的。

网友:
提醒楼主一下:有部分型号的苹果机器是不支持用GHOST来安装win系统的,只能用原盘来安装。

网友:
用苹果系统测试是最好的.

网友:
要原装才行的吧  不能GHOST

网友:
装安装版的,驱动不对也会蓝屏。

网友:
苹果机器很多不支持32位系统的吧    一般都装64位系统

网友:
英伟达好像只做过手机CPU 电脑用的真没听说过

网友:
系统的问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xuexixia....

网友:
这是苹果什么系列的

网友:
楼上的几位说得都有道理,安装个苹果系统试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楼主啊 这个要装个安装版的系统啊 驱动要去官方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