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lt46729f这样是不是屏挂了 各位给指导下!

楼主(2016-07-20):
开机就显示这样的  大电视少修  经验不丰富  各同行给个指导呗

网友A:
楼主可以代换一下逻辑板,试试,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B:
应当是屏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C:
那些线条是否会跳动?要是会跳动,拆机后拆下屏排线,将触点轻轻刮下再装上试试

网友:
找专业人压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代换一下逻辑板,试试,看看有没有变化。

大哥 逻辑吧手里没备货  淘个70大洋回来不行岂不是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当是屏有问题,,,,,,,

拆出来拔插两根屏排线后能显示就是左手边有一条竖 大概3毫米的线的黑线 搞不明白是屏还是逻辑板  郁闷啊

网友:
那不是没得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些线条是否会跳动?要是会跳动,拆机后拆下屏排线,将触点轻轻刮下再装上试试

不跳动的  拔插两条屏排线后没那么多线了  就左手边有一条竖着的黑线  还没接信号测试有没有图案

网友:
大师 找你修行吗

网友:
看出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或屏吧。。。

网友D:
这种屏坏了。比较麻烦哈,我舅他自己的刚买半年屏坏了自己弄坏的,说要换个屏32寸的
拿货都要600-700,新的也才1000多一点,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屏坏了。比较麻烦哈,我舅他自己的刚买半年屏坏了自己弄坏的,说要换个屏32寸的
拿货都要600-700,新 ...

不换屏 都这样还换 不划算的! 看看能把液晶到板的软排线压一下能好就好 不好不修啦

网友:
基本是屏坏了

网友:
那没得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