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R9 290 一运行3D就掉驱动的维修历程

楼主(2016-07-20):
这是张不错的显卡,过保了 加上又出了很多价格不错性能很好的显卡 客户就把显卡100块扔我这儿了

遇到这种问题基本上就是核心虚焊了,也毫不犹豫的收下了,心想这下捡到宝了。没想到却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果断用泵风枪加焊核心,围上助焊膏。因为这类核心比较厚,温度给的是400℃

吹三分钟后改为300℃吹半分钟,不让其冷却太快锡球会开裂虚焊。

五分钟后自然冷却上级测试,依然会掉驱动。 看温度50℃不高。认为没加焊好,加强温度450℃强吹两分钟,上机测试依旧

觉得可能核心坏了,放一边了。  今天闲来无事决定继续搞搞,拆开散热器看到金手指上方有电路板的刮伤,如图紫色圈出的部分果断摸出万用表打到嗡鸣党测试AD线,果然找到一根断线的。猜测问题就是它造成的。

摸出美工刀刮掉保护绝缘漆,掐一点焊锡丝,风枪温度285℃,轻轻的把它们连在一起,旁边的A线也暴露了,第一次连线的时候嗡鸣测试AD线短路了,还好我先测试,不然核心就GG了。

网友A:
测了一下鲁大师 差点点14万 温度最高78℃  知足了。賺大发了。

小的不才,初来乍到,以后还会分享更多的维修经验。不求加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用,回复我一下,让我感觉下温暖可好。。

网友:
这应该是上显卡的时候挂到了吧

网友:
100都收,修不好就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了一下鲁大师 差点点14万 温度最高78℃  知足了。賺大发了。

小的不才,初来乍到,以后还会分享更多的 ...

楼主分享经验,给你加分了,但焊工还需多锻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享经验,给你加分了,但焊工还需多锻炼。

谢谢。刚学十多天,焊工的确不好

网友:
10多天 好神速

网友:
就多少卖 主楼

网友:
这显卡牛逼

网友:
这个必须鼓励,细心工作,认真做人

网友:
楼主还是个大师呢

网友C:
这是什么风枪,温度能上450度,我的380就直接爆核心了,还能吹几分钟,十秒就爆了

网友:
楼主修好就是赚了,这显卡自己用太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风枪,温度能上450度,我的380就直接爆核心了,还能吹几分钟,十秒就爆了

这种卡pcb很厚,散热也很快,风枪很难吹挂的

网友:
850 风枪都可以吹好啊??????????

网友:
100在深圳是收不到那么高端的卡的。  芯片有专业人士专业高价收

网友:
一直都想收一些强的显卡来修修,可惜都没机会了

网友:
赚钱了 这种核心比较难弄的

网友:
居然敢100收个坏显卡   修好再提心吊胆卖给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