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遇到过 asus k555z 版号x550ze 外接显示 内接暗屏。屏线接口芯片已经换过

楼主(2016-07-20):
有谁遇到过 asus k555z 版号x550ze 外接显示 内接暗屏。屏线接口芯片已经换过

网友:
新机器暗屏:1. 屏线松了 这种情况遇到过3次 2. DISPON/BKLT_PWM 电压缺失 大部分 3.屏坏

网友:
补充说明:如遇RTD系列芯片 坏 是直接不显示的!代换 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
有没有替换下屏,确定是屏坏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楚

网友:
兄弟 这个机还在手里吗 ,能不能给我i我拍个高清图片

网友(2016-10-26):
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2019-01-01):
今天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 也是这个机器 你的维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