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修到懵比的DELL 5420 绝对原创!

楼主(2016-07-20):
地点:江苏无锡飞音
时间:2016.7.20
人物:q759315349
故障:不触发
机型:DELL 5420 版号R08
昨天临近下班接机DELL 5420 待机0.005正常 按开关没反应 丢待修区 准备下班!
-----------------------------------------我是分割线------------------------------------
今天一大早就打算来秒杀了!因为晚上看图纸已经研究透了!很有信心的!二话不说 直接开拆 测量阻值无异常 上电测量有3.3V 无5V 这个机型看图纸是待机就有的!5valw是由 ALW_ON发出导通开启的 这个信号是EC在满足条件后发出的! 测量ACOK LID_SW#的时候发现异常情况 LID_sw#只有0.9V 啊啊啊 瞬间精神爆满 秒杀啊 pentakill  从此一入深坑 一个小时后才爬出来!测量J6 PJ1的LID_SW#都是0.9V 这种情况 从普遍来说 要么上拉变质 要么后继拉低 查到LID_SW#除了接口和EC就没去其他地方 首先把电阻摘了测量阻值100K 完完全全的正常啊!然后心情瞬间跌落了!EC型号是IT8518E 换EC简单 找EC不简单啊 经过漫长的翻找料板 料板没有 在备料盒找到个IT8517E 这个有的机型可代换 有的机型不行 碰运气了!上EC 上电 测量0.9V 妥妥的0.9V 瞬间心里就骂娘了!EC有问题?EC是好的啊 就算EC是坏的 也不可能一样的故障啊!以为线路有漏电 好 翘起EC的120脚 从电阻接口端直接飞线到EC脚位 测量结果 懵比!还是0.9V ! 瞬间明白 走了弯路 入了坑了 查其他信号 也正常 就差BIOS没刷了 直接在论坛下载别人在某宝上买的测试OK的 刷完上电 眼睛瞬间就是一亮啊!待机0.018A了!果断去测量了下接口的LID_SW# 妥妥的3.3V! 什么道理 什么道理 什么道理!!
满怀期待的按开关 半吊子反应没有 EC型号不一样 可能不通用 换回IT8518E 一路小跑亮机!

求大神解释! 一脸懵比的维修! 求分!!!!
--------------------------------------------------------
如果第一时间是刷bios 就秒杀了!浪费我那么多时间!可恶啊!!
----------------------------------------------------------

网友A:
LID_sw#这信号和BIOS有关系吗?

网友:
换EC是简单 但是刷BIOS更简单 现在的机子遇到不开机不是待机芯片的先考虑刷个BIOS可能会更好 修好了就行 楼主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_sw#这信号和BIOS有关系吗?

这就是懵比的地方

网友:
lid属gpio脚位需要程序配置???

网友B:
能想到的就是bios坏了导致ec脚位配置出错

网友:
自定义脚,BIOS程序有问题,全影响电压正常输出,之前没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想到的就是bios坏了导致ec脚位配置出错

这个不属于GPIO脚位

网友:
bios也会影响lid

网友:
个人认为你这个板子LID脚需要程序来定义。如果程序不对EC内部可能拉低LID

网友C:
能提供一下bios更好啊,我正在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提供一下bios更好啊,我正在找啊

好 注意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提供一下bios更好啊,我正在找啊

查收!!!!!!!!!!!!

14R-5420 AOR08MB6E2 REV-E2亮机备份.rar

网友:
先刷BIOS第一大招

网友:
还可以这样,没碰到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