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M1900

楼主(2016-07-21):
两台一样的美格M1900不插VGA线显示没有信号,插了VGA显示"模式不支持“BIOS刷了还是一样求高手指点

网友:
清空24C08看下,不行就在看下vga口

网友A:
清空24芯片就好了          应该是用户设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空24芯片就好了          应该是用户设置错误导致的

谢谢,你说的非常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