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lus 声音沙哑?

楼主(2016-07-21):
     此板子刚接到的时候 U1601(音频放大器)已经被更换过.....优先量测spark to 相关对应信号发现阻抗与正常板均正常。于是扩大范围追查U0900相关测试信号MIC1.MIC2.MIC3.HAC.、、、、并无发现异常。就依次把U1601.U0900更换掉可故障依旧???
     求各位同仁支支招,在此鞠躬感谢!!!!

网友A:
我看你查信号有查 音频放大,后面又查MIC1 MIC2。。。。
如果是喇叭声音听着沙哑,那就是查 音频放大 ,在查 U0900,  SPKAMP
如果是 送话声音沙哑,那就直接查 U0900,  MIC
建议可以重置或更换 U0900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最不好搞了 而且修的时候还要注意

网友:
光拆装都要花半天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查信号有查 音频放大,后面又查MIC1 MIC2。。。。
如果是喇叭声音听着沙哑,那就是查 音频放大 ,在 ...

该换的已经换过实在没招,查了CPU与芯片的互通信号也正常

网友:
查下音频 周边滤波电容 耦合电容

网友:
查看J1817 32-31 脚位阻值,看情况判断就是脚值微短的感觉,32脚是555,31是回路,应该多少都不会有很的影响,我是菜鸟,希望楼主会有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