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压差过高就是南桥损坏吗?如图

楼主(2016-07-21):
这款板盈通A78L战警 v1.1
原有故障现象是有时候开机不显示,显示有时候会突然黑屏,然后开关重启键都没用,长按也不能关机,只能拔电源。
内存换过,电源换过,BIOS刷过,(刷过后目前还没有显示过,不知道是不是我刷坏了,用编程器刷的)。最后用万用表想测量一下,不知道测量哪里,看论坛里有说晶振的,我就蛮测一下,才发现这个电压差异常高,而且还会变。具体图片里说明了。但是跑线不知道会跑去哪里,跑不出来。

南北桥上面都是AMD三个大字。
所有电源插上,cpu内存都装上,把桥散热片拿掉,开机,北桥很快变烫,手放不到3秒就要拿开(电拔掉马上降温),南桥温的。

各位大侠,我自己业余学习,理论很多不懂,看了也很容易忘记。
因为没有什么机会实践,都是朋友的电脑坏了拿来研究一下。
希望大家不要烦,请给我点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6-7-21 18:20):
看来就是桥坏了。对我来说一丝希望都没了,能力之外的事情啊。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你测下CMOS电池的电压正常吗?RTC测量下。

网友:
晶振是由桥控制的

网友:
对,电容一边脚接地,另一边脚同时接南桥和晶振,2个电容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下CMOS电池的电压正常吗?RTC测量下。

电池正常。对比过同主板的其他三个晶振(其他感觉都挺正常,压差都0点几v,最高的电压也就1v多)。
如果这个晶振两个脚都是进入桥内的,那我知道应该是桥坏了吧。我就没辙了。谢谢。

网友:
你这个是25M时钟哈,

网友:
晶振脚有3.几V电压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25和32.768都是直接入南桥的,

网友:
桥坏了就换桥啊,也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