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手工焊接QFN芯片

楼主(2016-07-21):
越来越多的芯片采用QFN焊接,但到目前为止,焊出来的QFN芯片总感到有些脚位焊不到位,试机都是烧元件。
想请教一下如何焊接才好

网友:
焊多少,就会了,慢工出细活。

网友:
芯片焊盘加锡,接地焊盘托平留一层少量锡,主板上芯片引脚的锡不要拖掉了,放准焊融了用镊子点一下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货我觉得是不好搞

网友:
这个就是熟能生巧,。。。。

网友A:
先在芯片上上边锡,板子上焊盘拖平,然后再主板上焊盘加电焊锡膏,薄薄一层就好,把芯片对好,用风枪风速调到4或6,根据风枪风量大小,加热到锡完全融化即可,烙铁趁热拖下四边就OK了

网友B:
这个很简单,风枪吹下来,底盘和芯片都重新拖锡,然后吹化了,轻轻推动,脚位自动对齐,就OK了

网友C:
要看你是换什么芯片,如果是发新的芯片回来的话,必须要先上一层有铅的锡,然后主板焊盘保持饱满。
如果是拆料板上的拆下来焊盘上上点焊膏就没事的,一般都会回流焊的,另外华硕笔记本上的QFN引脚都不怎么外露有点麻烦

网友D:
可以用一条细的铜线帮助焊接QFN芯片,实地老师教的

网友E:
焊qfn  我认为洛铁头的大小很关键  焊上去好焊  关键在于 引脚拖锡   小点的洛铁头拖锡好拖一点    多焊焊就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在芯片上上边锡,板子上焊盘拖平,然后再主板上焊盘加电焊锡膏,薄薄一层就好,把芯片对好,用风枪风速调 ...

没有引脚出来,很难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风枪吹下来,底盘和芯片都重新拖锡,然后吹化了,轻轻推动,脚位自动对齐,就OK了

在吹的时候,要用镊子夹住或者压住吗?要不,在吹的时候,吹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是换什么芯片,如果是发新的芯片回来的话,必须要先上一层有铅的锡,然后主板焊盘保持饱满。
如果是 ...

如何理解什么是回流焊?是不是用风枪吹融焊锡时,引脚自动对齐?我焊的时候,风速调到4档,怕芯片被吹移位,就用镊子夹住或者压住,结果焊的芯片都是不平整,有些脚位锡已经到位,但是很多都是不到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一条细的铜线帮助焊接QFN芯片,实地老师教的

如何用这条细的铜线?请指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焊qfn  我认为洛铁头的大小很关键  焊上去好焊  关键在于 引脚拖锡   小点的洛铁头拖锡好拖一点    多焊焊 ...

这个烙铁头是刀形的吗?刀形的烙铁头不是只有一种规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在芯片上上边锡,板子上焊盘拖平,然后再主板上焊盘加电焊锡膏,薄薄一层就好,把芯片对好,用风枪风速调 ...

热的时候,不怕芯片移位吗

网友:
QFN 个人感觉 华硕的CPU IC 有点难度 其他的 都还好
1,芯片引脚 上锡(新的)  旧的不用理
2,把芯片焊上去 尽量 让芯片焊脚 和焊盘多些脚 黏上
3,加适量 焊膏 边吹 边用镊子 推动芯片  适当时候可以用镊子 从上往下压一下
4,记得 对位 不要夹着芯片来对位 要让它浮在焊盘上 用镊子轻轻推它  让它自己寻位
5 烙铁补脚
这是我的经验 每个师傅可能不尽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烙铁头是刀形的吗?刀形的烙铁头不是只有一种规格吗?

还有修手机用的刀头 很小的那种   用那种拖锡  不会碰到边上的电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