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70E V6.0 CPU上管对地打阻值0L,求助

楼主(2016-07-21):
师傅好:
    我这个板之前修过,内存电压偏高 换了一个FP6321A就好了,后来用一个杂牌电源在测机的时候,每次拆拨电源速度过快就出现CPU供电保护。对了我的杂牌电源也烧掉了结果
然后我就依次对上下管G极打阻值,发现有一路偏低,把上下管一拆就能开机跑码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发现这路上管G极对打阻值0L,管理他的芯片是NCP5359 接的是DRVL脚 DRVL与上管G之间通过一个0欧电阻我现在把0L和NCP5359拆了上管G对地还是0L  DRVL对地也是0L,可是又没有图纸,我更加不会修了,来求助一下遇到这种情况
该怎么入手。

网友A:
你有把NCP5359拆了量,那就只能是还有到地的电阻电容短路了

网友B:
这个是从管理芯片吧?拆掉主CPU供电吗

网友C:
这样只能把芯片拆下来在测了  芯片拆了 还是对地为0的话 就只能跑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只能把芯片拆下来在测了  芯片拆了 还是对地为0的话 就只能跑线了

芯片有拆掉,也是对地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只能把芯片拆下来在测了  芯片拆了 还是对地为0的话 就只能跑线了

芯片已拆,版主,修的头疼,我有两块770的一个6.3V 一个V6.0 都修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从管理芯片吧?拆掉主CPU供电吗

我有拆控制场管的NCP5359 他对应DRVL 场管G 都是对地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把NCP5359拆了量,那就只能是还有到地的电阻电容短路了

好的,我去查查,其实要是不行我就把一路上下管拆了,能用多久就多久了,修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