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开机维修,分分钟的事

楼主(2016-07-21):
B460不开机维修
呵呵,前几天来了一个同行的机器,进水的吧,只有主板,没有屏,主板拿来的时候不开机,大约测试了一下EC的待机条件啊,桥的待机条件啊,都正常啊!B460这个机器如果不上COMS电池会自动上电,把电池拆了也没有什么屌用,换桥吧!桥换了,可以触发,开机正常,呵呵,跑码了,没有屏也不可以外接,跑码了就行了吗,当天老板就给那个同行寄过去了。可是好景不长,今天就又给我寄过来了 ,写了(开机不关机,插COMS电池不关机,放电后可以触发但是关不了机),什么鬼,反正意思就是说开机键不可以开机,自动开机后又不可以关机。然后就测试开机脚到EC的那个脚位。正常,然后就测试了EC到桥的那个脚也可以拉低啊!正常啊,然后想了一会,自动触发后其余的正常,说明其他的条件完全正常的不要不要的。说明还是EC到桥的链接啊!EC到桥的PM_PWRBTN#还有一个排阻上拉的,量了一下排阻的4脚和EC的117脚,呵呵,接了一小条线 ,你们懂得, 在按了一下开机键!电流蹭蹭的忘上面跑, 还是没有屏线,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既然来都来了,可否来电分鼓励鼓励小弟呢????

网友:
你意思是排阻坏了导致直接上电的?

网友:
排阻短线了

网友:
那个信号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A:
B460基本都是待机那块腐蚀短路,断线的还真是少见,别的地方腐蚀了吗

网友:
排阻坏的这么多吗 。为什么我没遇到过 。。。

网友:
一开始没拿屏过来这个问题可能没注意吧,下次一插电着机我也要留意一下

网友:
昨天遇到一个b460上电1.2  不怎么怎么修  时序都跑完了 就是不显

网友:
高手呀,上拉电阻坏了这么快分析出

网友:
裸板一般都不愿意修的,修好了客户回去自己装指不定还有别的问题,头疼

网友B:
都换桥了,可不是分分钟的事啊

网友:
我就知道大短路好搞

网友:
排阻到EC短线啦

网友:
排阻那是不是也进水了,没看出来

网友:
学习了 还是不懂

网友:
结了一条线就好了  修的可以

网友C:
我的B460不触怎么班

网友:
不是啊,上拉没有,什么情况

网友:
那个换个排阻可以不

网友:
楼主这电流表  高端啊

网友:
学习了     不过 貌似没看懂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D:
那南桥是不是没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南桥是不是没坏呢!!

换桥以前,不用CMOS电池,也不能开机

网友E:
既然已经量到PM_PWRBTN#了,肯定是南桥内进水生锈短了,这样接肯定还会有问题的!!重植一下应该就全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B460不触怎么班

可以发过来我帮你弄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已经量到PM_PWRBTN#了,肯定是南桥内进水生锈短了,这样接肯定还会有问题的!!重植一下应该就全解决了 ...

换桥才触发的 ,第一次给我是摘掉COMS电池也是不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460基本都是待机那块腐蚀短路,断线的还真是少见,别的地方腐蚀了吗

米有      3/5哪里开启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换桥了,可不是分分钟的事啊

上一次换的

网友:
断线了  进水的就是容易断线

网友:
进水的问题比较多,LZ的功底很强

网友:
不错加分。楼主的电源双路输出啊。不错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拿出来一起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种问题我从来就没搞好过,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是排阻的原因吗

网友:
楼主可以的稳健

网友:
查到什么条件飞线的,不过看起来LZ牛牛的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