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hone6不能拍照,拍视频正常,手电筒打不开

楼主(2016-07-21):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的水共云华,今天我又给大家带来一个维修实例~~~
大家有需要维修的机器,欢迎联系我们
维修部联系QQ:2867126052   364561888
电话:0755-27391022

---->维修正式开始~~~

苹果iphone6不能拍照,拍视频正常,手电筒打不开
故障现象:苹果6手机照相能预览画面,拍照无图片,拍视频正常,手电筒打不开
维修思路:先围绕手电筒打不开去分析维修,很快能找到故障原因,若先围绕不能拍照去分析维修的话会走很多弯路,甚至找不到故障原因
电路图闪光灯电路和摄像电路共用RCAM_I2C总线

用万用表测量发现AP_TO_RCAM_I2C_SCL总线上拉电阻R0704对地二极体值0.4左右,通电测量R0704一端1.8V,另一端0V,正常两端为1.8V。对地二极体值正常,通电另一端0V这种现象一般是芯片不良通电后把电压拉低所致

更换闪光灯芯片后手电筒和拍照功能都正常

网友A:
老师,你发的电路图,如果从手电筒故障开始排查分析,是按什么顺序的,分析哪路电路信号!
U1602的话 是怎么确认到这个IC的呢?

网友A:
这个只需要查总线? 几组DATA数据信号 需要查吗,还有接口 ,IC的工作电压需要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需要查总线? 几组DATA数据信号 需要查吗,还有接口 ,IC的工作电压需要查吗?

只需查RCAM_I2C总线,因为照相跟闪光电路有关联的是RCAM_I2C总线

网友B:
照相最后一个是迅维快修的门店内部实景。老洪下次可以照下门店的外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你发的电路图,如果从手电筒故障开始排查分析,是按什么顺序的,分析哪路电路信号!
U1602的话 是 ...

测量发现AP_TO_RCAM_I2C_SCL总线上拉电阻R0704通电一端1.8V,另一端0V,正常两端为1.8V。对地二极体值正常,通电另一端0V这种现象一般是芯片不良通电后把电压拉低所致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是老师级的

网友:
几个问题同时出现,看来找好切入点是关键

网友:
明年学远程手机,转换行业了

网友:
学习了 老师技术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照相最后一个是迅维快修的门店内部实景。老洪下次可以照下门店的外景

迅维修快修的门店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迅维修快修的门店在什么地方?

福永 政丰北路68号。百度地图可以查到~

网友:
还是得要有经验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