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内存条松动内存条报警怎么办?

楼主(2016-07-21):
电脑的内存条松动内存条报警怎么办?

这是内存报警的声音,一般是内存松动,内存的金手指与内存插槽接触不良,内存的金手指氧化,内存的某个芯片有故障等原因1长3短:内存错误。内存损坏,更换即可。8短:显示内存错误。显示内存有问题,更换显卡试试。1短:内存刷新失败。解决方法,更换内存条2短:内存ECC效验错误。解决方法:进入CMOS设置,将ECC效验关闭3短:系统基本内存(第一个64KB)检查失败内存条松动的解决方法

  1、关闭主机总电源(此步骤不能少,否则很容易损坏内存)。

  2、用十字螺丝刀打开机箱,将机箱固定主板一面平放地面,找到内存位置,两手先摸一下机箱金属外壳或金属自来水管(放掉手上的静电),用双手大拇指按住内存条两端,稍用力左右摇晃。

  3、打开主机总电源,看计算机能否正常启动。

  4、若不行,再次关闭总电源,将内存条插槽两边的白色卡口轻轻向下按,使内存条弹出插槽。

  5、手执内存条两端,对准插槽和卡口位置,一端先用力,听到“咔—”的一声,再对另一端用力直到再次出现“咔—”的一声。

  6、打开主机总电源,看计算机能否正常启动。

  7、若仍是老现象,就得换一下内存条插槽(一般内存条插槽有两到三个),再重复4、5、6三步。

  8、如果经以上处理还是不行,那可能就是内存条本身的原因了,应考虑更换一条新的内存条(到商家那里更换时最好拿上拆下的内存条,以便买到型号匹配的内存条)。

网友:
之前碰到过学校机房到下半年的时候,电脑大片的滴滴滴内存报警,重插就好,过几天又报警反复。。。最终是重插内存后,用玻璃胶把内存两端卡扣粘死。。。后来就稍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