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Plus屏幕顶部现白色横条,触摸不灵的故障维修

楼主(2016-07-21):
苹果6 Plus屏幕顶部现白色横条,触摸不灵的故障维修

  iphone6 Plus屏幕顶部出现白色竖条,触摸不灵的问题是6Plus的一个通病,机器个头大,内部主板板子薄,使用过程受到外力的影响,容易出现触摸不灵的现象。

图1 6plus 屏幕顶部白色横条,触摸不灵

  对于出现触摸不灵故障的机器,更换触摸总成代换试下,排除触摸屏本身原因。

  检查触摸接口座,触摸接口座引脚比较多,形状长,抠触摸接口用力过大,导致触摸接口损坏或接触不良,部分引脚折断,补焊或更换引脚。

图2 6plus 屏幕顶部白色横条,触摸不灵

  主板引起的触摸不灵,先更换主板上的触摸IC U2402(黑色触摸),黑色触摸IC电路直接通触摸屏接口座。

图3 6plus 屏幕顶部白色横条,触摸不灵

  更换U2402解决不了故障,需要更换白色触摸芯片U2401,白色触摸IC U2401芯片控制黑色触摸芯片。

  另外一种触摸IC的M1脚到CPU A8的E3脚同步信号断线引起,需要飞线解决,由于飞CPU难度大,在线路通路上找其它点,可以解决。

  下图位置:

图4 6plus 屏幕顶部白色横条,触摸不灵

  U2402触摸IC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无触摸,-5.7V供电来自显示升压U1501,1.8V供电来电源管理芯片。

图5 6plus 屏幕顶部白色横条,触摸不灵

图6 6plus 屏幕顶部白色横条,触摸不灵

网友:
现在估计只有手机好赚钱了

网友:
手机赚钱,现在,而且听说修手机也不难~

网友:
楼主分析 的很全面呀。。。

网友:
分析不错,已知道了。

网友:
修手机比修电脑挣钱,手机也越来越像电脑了

网友:
现在还弄不好芯片

网友:
看起来容易啊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6P 无触摸故障 通病了是黑触摸M1脚断线造成的 。

网友:
修手机钱途光明

网友:
修手机  最重要的是手工   我这手工  不咋的啊  怎么搞

网友:
这些 需要 大师级  才能搞定的手艺~~!!

网友:
飞线很难的,我一直不知怎么飞

网友:
看这飞线,上次我碰到的6也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写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写得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修手机比修电脑有前途

网友A:
一根铜丝,600块。

网友:
高手 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
手机手工难得要死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摔机,触屏不灵。拆下触摸芯片拖好锡,加电试机__不开机了。

网友:
好帖 总结的很全面,思路清晰

网友:
手里有个6p和这个现象差不多,而且刚开机没事,一会屏幕就显示不正常了,关屏等一会又好了,再开一会问题依旧,应该也是这么解决吧。

网友:
我的换了总成没好。

网友:
这个是6p的通病,遇到很多了

网友:
手机相当的简单 就是开始学的时候特别的蛋疼

网友(2016-08-22):
楼主分析 的很全面呀。。。学习了

网友:
碰到过一次这种问题 飞线飞的都晕了 看的眼花

网友:
楼主技术很全面啊 佩服

网友:
触摸的同步信号不是来自LCD屏吗,为什么要飞CPU呢

网友:
楼主分析的详细,学习了

网友:
写的很好啊

网友:
这是plus的通病,比较好修。

网友(2016-09-26):
U1501显示升压管输出的5.7V触摸供电没有,重置和更换都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如何解决。

网友:
会不会把旁边的芯片吹冒珠

网友:
向高手致敬!今天因你而进步!!

网友:
修一次能赚多少啊

网友:
遇到过一次,不过原因是没装好

网友(2018-09-18):
引用 网友A:
一根铜丝,600块。
没这么高的价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