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店选择。。

楼主(2016-07-21):
大家说  开维修店是扎堆好还是分散好?

网友:
如果技术好就去电脑城扎堆比较好。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如果是小区,学校,这样的,自己开一个,客源绝对是够的,不过,一般好地方都被人占领了。扎堆修的地方,和同行也可以适当的交流,缺什么件,说不定马上就可以找到,不过相对竞争也会激烈一些。

网友:
修同行的  扎堆好

网友:
各有利弊吧,看你服务的人群咯,如果散客多的话,就分散,如果都修同行的就扎堆吧,

网友:
技术过硬就扎堆,生意肯定好。

网友:
技术跟服务吧

网友:
技术到家  自己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