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使用中的注意事项你清楚吗?

楼主(2016-07-21):
U盘使用中的注意事项你清楚吗?

  U盘是我们最为常见的办公存储设备,有很多人都不止一个。看上去小小的一支,能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可不止一点点。它可以存储转移日常使用数据,也可以当做系统启动盘,还能做电脑启动锁,如今多功能U盘还能实现手机、电脑之间的数据互传,无需数据线。既然有这么多的优势,那U盘使用中的注意事项你都清楚了吗?下面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U盘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图1

  一、U盘使用中常见的问题:

  1、U盘实际识别空间不足

  为什么32GB容量可用空间不足30GB?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依然有很多朋友为此疑惑不解。这是因为算法的原因U盘实际识别容量不同,对于U盘的实际可用空间,硬件厂商在生产芯片时是按照十进制算法,也就是1GB=1000MB,32GB U盘的容量就是32000MB。而我们在Windows操作系统使用时,则采用的是2进制算法,除去U盘引导程序、分区等等占用空间,我们能看到的就是28.8GB左右,这是正常现象。

U盘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图2

  2、相同容量,不同品牌之间价差大

  U盘产品线入行门槛低,同质化也很严重,当用户看到各大电商平台上成千上万款产品,即使是相同容量价格却相差很多,难免会蒙圈。我们常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在产品品质有保障的情况下,高价格的U盘往往提供了竞品所不具备的高速度、特殊功能以及更安全可靠的数据存储方案。

  如果你想要体验这些优势就多付点钱,如果只是日常文件的简单转移交换,那也没必要花太多钱在U盘上了。

  3、为何U盘包装上大多只标注一个速度呢?

  肯定有不少用户注意到这个问题,大多数U盘包装上有且仅有一个速度标称值,130MB/s或者150MB/s等等。但在我们实际使用过程中却发现写入速度仅在20MB/s左右,其实这里厂商标注的数字仅仅是读取速度,跟实际拷贝文件的速度无关。

  有很多人看到太多数字反而有点混乱了,标注一个数字也是为了不引起消费者困惑,而往往这样的产品实际写入表现可能并没有太快。如果你想要买更专业的存储工具,就选择明确标注了读写速度的U盘产品。

  4、为何传不了大于4GB的文件?

  相信大家现在都已经用上16GB甚至更大容量的U盘产品了,可常遇到U盘可用空间还有很多,却传不了大文件的情况,并不是U盘坏了,而是U盘格式化时选择的文件系统惹的祸。

  大多数U盘是用的FAT32,不支持传输大于4GB的单个文件,这时候只需要将U盘格式化成exFAT或者NTFS格式就可以了。

U盘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图3

  二、U盘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1、保存在哪最妥当?

  U盘因为体积小,好多人都很头疼的问题就出现了:用着用着就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于是,很多厂商想到了穿挂绳的方法,或者是直接设计成尾部圆环状,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U盘挂起来,或者穿在钥匙圈上保存,随用随取。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使用的是全金属U盘,可以放心地挂在钥匙链上,如果不是的话,可得注意了。会因为和钥匙之间的摩擦损坏U盘外观甚至是USB接口,使用感就会大大下降。

U盘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图4

  2、天气逐渐变热,把U盘放衣服兜里合适吗?

  也有很多用户有良好的使用和保存习惯,用完之后随手就放衣服兜里,随身带着,是防丢的好法子。可是,伴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建议大家还是不要把U盘放在兜里了,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汗液、下雨等等都可能对U盘造成一定损害。

  3、支持热插拔就能随便拔吗?

  U盘的接口是与电脑上的USB接口紧密结合的,如果你长时不用的话,最好拔下来,因为如果长时间的插在电脑上,可能会导致接口的变形,而影响U盘的正常使用。

  另外,现在U盘大多支持热插拔功能。就是说,你不用再从操作系统上点击安全弹出硬件设置就可以直接把U盘从电脑上拔下来,即使这样也不会对你的U盘造成损坏。但即便如此,也尽量避免多次插拔U盘,尤其是在U盘的读写指示灯正在闪着的时候,一定不能贸然拔下U盘,这样很可能会损坏数据,建议多按照正常的程序插拔U盘。

U盘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图5

  三、如何选则U盘?

  1、看做工

  U盘虽然是个小物件,但做工的好与坏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劣质U盘外壳手感粗糙,耐用度较差。好的U盘外壳材料不会差,美观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保护好里面的芯片。

U盘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图6

  2、看芯片

  芯片主要看闪存颗粒的厂家、颗粒类型等,其中比较有用的信息就是颗粒类型,闪存颗粒质量最好的无非是SLC,MLC其次,TLC最廉价。这些信息可以通过一些检测工具获得,比如:ChipGenius、MyDisktest等等,插上U盘之后,从连接设备的众多USB端口中找到U盘所连接的USB口即可查看。

  3、看速度

  买USB3.0的U盘不看速度就太不专业了。USB3.0只是一个接口标准,不是速度标准。所以选购时带上测速软件,比如:U盘速度测试器、CrystalDiskMark等。使用CrystalDiskMark,插上U盘之后,点击文件——Test Data——Default(Random)即可开始对U盘进行测速。

  4、看容量

  这不是简单地看U盘标称的32G、16G等那些容量参数,而是要看U盘格式化完之后剩下的实际可用容量。不同厂家的产品格式化完成之后的剩余容量相差上几百MB甚至上G很正常。我们可以通过系统查看,电脑连接U盘之后,右击U盘,选择属性即可查看容量。

  5、看售后

  售后服务的好坏永远是购买商品需要衡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当今不少购物网站等都有出售高手DIY的USB3.0U盘,不可否认,这些U盘的用料和性能均属上成,“性价比”很高。但这些U盘毕竟出产于个人之手,售后难有保障,到底要不要购买这类U盘还需好好地衡量一番。

  总结:

  U盘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用途不少,难免会遇到些小问题。我们不要一味只追求便宜,价高价低都得看质量。产品到手之后可以通过chipgenius软件进行芯片检查,看闪存是否可靠的同时还能检测出它是否实际容量符合要求。不管以后U盘是否会消失,重要数据多地备份保存都是上上策,有效防止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