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肥计划-禁用Windows10系统的虚拟内存

楼主(2016-07-21):
减肥计划-禁用Windows10系统的虚拟内存

  继续上一篇的话题 减肥计划-怎么压缩Win10的hiberfil.sys休眠文件在128G的SSD上安装了Windows10系统后会发现100G空间很容易就没有了。。。本文讲讲另一个占用空间的大户-Windows10的虚拟内存文件pagefile.sys,默认情况下这个文件最小都在1G以上(和你的内存大小有关),并且放在C盘。

图0
  对于配置大内存(大于4G)的windows10系统电脑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将虚拟内存关闭掉。理由是:一来可以减少对硬盘的读写操作,二来因为内存传输数据速度比硬盘快,提高系统相应速度。Win10作为新一代操作系统,很多用户还都不熟悉Win10系统的操作,下面给大家介绍Win10禁用虚拟内存的操作方法。

  1、右击这台电脑,单击”属性“。

图一

  2、在系统属性对话框,选择”高级系统设置“。

图二

  3、在性能选择框中单击-设置按钮。

图三

  4、再点击高级标签,在虚拟内存栏点击-更改按钮。

图四

  5、去掉 自动管理所有驱动器的分页文件大小,可以自己定义大小并将分页文件指定到其他盘,减少C盘的占用。

图五 这里选择 无分页文件

 6、点击设置-点击确定,最后根据提示重新启动Win10系统就可以了,虚拟内存就关闭了。

  总结:大内存关闭虚拟内存可以减少硬盘数据交换而加快系统速度,不过有的软件一定要虚拟内存(比如大型游戏)才能运行,这时我们可以再去开启并将pagefile.sys定义到其他盘即可。
  Windows10系统禁用虚拟内存的方法就介绍到这里了。有需要的伙伴可以按照以上教程来关闭Win10虚拟内存以便作为系统盘的SSD能腾出更多空间。

网友:
666这教程牛逼,有时间试试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