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保护隔离问题,连基础都得求助。T420S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6-07-21):
型号;T430S
板号:SHINAI-3
故障现象:来时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用电源不通电,也不充电。仅仅电池好使。
拆机测量,第一个MOS管不过,按不过保护隔离修吧

如图,DISCHARGE2为高3.3v。-pwershutdown为高,3.3v。
发现不对,DOSCHARGE2应该为低才对。搜索其来源,如下图

DOSCHARGE2这个信号要想为低,那么1,DISCHARGE需为低,实际测量为低正常。2,-dock_attached_bat_op要为高,实际测量为0.7V,不正常。追其来源

来于上图,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就蒙圈了,求哥哥们指导。怎么让这个信号置高呢?

我刚刚把DISCHARGE2上拉电阻去掉了,保护隔离通了,可以触发亮机。但是不给电池充电。刚刚查了DISCHARGE这个信号,IBM电池放电,适配器状态为低,电池状态为高。不知道是哪不对
不是的啊,机器还没有修好啊,电池不充电啊,没法交付的啊,哥哥们再给帮忙看看

补充内容 (2016-7-28 14:33):
机器已修复,不过是找的别人家的大师傅修的,问他具体细节,他支支吾吾的不肯说,只是说充电控制电路坏了,这不是相当于没说嘛,下午不忙了,我再去问问,拿过来的时候他什么件也没动,Q43  Q149都没拆

网友A:
R232,R230电阻有没有问题,拆D26看看

网友B:
去掉D26 不就高了嘛, 后部分接地了 二极管导通,电位被拉低到0.7v左右,烧了不管哟。。呵呵 。。排除 二极管后面是否被拉低先。。

网友:
追查信号的来源哦!我不是大神 3楼说的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32,R230电阻有没有问题,拆D26看看

电阻没没问题,但是拆掉也不行,
拆掉D26左面电压为1.0。不是应该分压差不多9V左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D26 不就高了嘛, 后部分接地了 二极管导通,电位被拉低到0.7v左右,烧了不管哟。。呵呵 。。排除 二极 ...

拆掉二极管后级测量为17V,前面应该分压得到9V左右的电压,但是实际测量为1.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D26 不就高了嘛, 后部分接地了 二极管导通,电位被拉低到0.7v左右,烧了不管哟。。呵呵 。。排除 二极 ...

我刚刚把DISCHARGE2的上拉电阻去掉了,保护隔离通了,插上电源开机亮机了。但是插上电池不充电。。。。。同时插电源电池,先拔掉电源,电池是可以继续供电的。先拔掉电池,电源也是可以继续供电的。这种状态有没有办法让他强制充电?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拆了,不知道为何,没有分压得到一个高电平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了试试

网友:
好多问题都是在训为上解决的

网友:
多了一个学习的机会呀

网友:
拆 Q43 并测量 Q43各脚 应该有的电压,你后级有电压 基本上应该是Q149出故障了;怎么会有1v的电压 分压电阻 两端的电压分别多少?或者直接拆了 Q43 Q149 应该都正常了吧。。

网友:
楼主思路对的,我也不怎么理解会这样

网友:
换掉Q149,应该是Q149不良。

网友:
拆掉D26后,电压仍然才1V,应为Q149G极与S极短路导致。

网友C:
多是充电芯片,或场馆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是充电芯片,或场馆的原因

充电芯片和场馆都换了,还是原故障,以后送大师傅去修了,看看结果如何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芯片和场馆都换了,还是原故障,以后送大师傅去修了,看看结果如何把

呵呵,我只会修通病,

网友:
填鸭式教育

网友:
Q149有问题 要不就是控制极 问题  顺着查一下

网友(2017-01-10):
-DOCK_ATTACHED_BAT_OP 低电平,DOSCHARGE2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