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开机 没有复位 维修

楼主(2016-07-21):
P8H61  开机 没有复位 ,,测量 CPU  供电   发出的复位    没有电压 没有,,拆三级管无果。。   插 上拉电阻  无 电压   沿线查找   链接 电源 座子的地方  背面断线。

网友:
这是  P8H61   图纸

华硕P8H61 PLUS REV1.00 点位图.rar

网友:
图纸好啊 谢谢

网友:
谢谢 你的点位图!!

网友:
这是什么复位?CPURST?还是?

网友:
断线的实物拍一个上来就好了

网友:
说得含糊不清啊,有图就好了

网友:
是CPU没有收到复位信号

网友(2016-09-27):
刚遇到个开机不显的求解决方案

网友:
最好来个实物图更清楚一些

网友:
简洁明了,,,我表示没看懂,,是什么断线,,两个pg还是rst

网友:
学习一下点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