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昂达H61

楼主(2016-07-21):
今天接到张昂达H61,触发不显示,拆下来一测,全板没电压,报价客人留下来维修,维修开始,全板没电压,当然先把内存电压搞好,内存管理IC RT8120A,一脚12V,5脚12V,7脚(网上说这个是EN脚)0V,好咯,找到问题,先把这个电压搞出来,可是查来查去都查不到这个电压是哪里来的,只能先找个RT8120A换上,结果还是一样,没电压出,心想会不会是线路问题拉低了呢,马上就把7脚翘起来(下面有图,还有个红色箭头标注三脚的芝麻官是一开始就拆开的了),触发开机,怪事了,内存电压竟然出来了,测下CPU电压也有了,集显电压也出了,可是不显示,好奇怪,下面有主板图,希望大神们分析下

网友:
按时序来,再查时钟复位啊!

网友:
7脚不是基准吗

网友:
7脚是EN开启,你把它翘起来悬空内存供电有了,说明芯片内部有开启。但他受控的电路有问题,也会影响其它电路不正常,所以你主板依然没显示。还是找个图纸查查其受控电路吧

网友:
还是修这个7脚·一般是外围短路把他拉低了·

网友:
主要还是查下7脚接的线路吧。估计问题还在这里

网友:
7脚你翘起来  就悬空了   悬空就默认为是高电平了   所以内存电压就出来了    还不显示的话 刷下bios

网友:
没图没法分析。

网友:
看来都是要图啊

网友:
没有迅维就没有维修界的大力发展啊

网友:
很明显7脚是又开关电路三极管控制的

网友:
光有电压也不行啊,时钟复位正常吗,

网友:
rt8120a好像是自动启动内存供电,受控于桥罢了

网友:
有返修吗?

网友:
8120几乎换了都会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