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X1,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07-21):
客户送来联想X1,进装不了系统会蓝屏,进PE也蓝,送服务站已经过保,检查结果是内存坏,只能更换主板 价格2800,之后送我店里来,我用内存工具扫了下,果真是内存坏,这个内存是封装在主板上的,而且全是带黑胶的,这个换内存颗粒,要是换8个很难搞,又不知道是那几个坏,有没有人会修内存的,能检测出是那几个坏了。  这个好像只能用风枪一个一个的取,没法用BGA,旁边是CPU 有可能干了不显示。

网友:
有没有人快来帮忙,顶起

网友A:
哎!弃了吧 楼主!联想的黑胶真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弃了吧 楼主!联想的黑胶真恶心!

额,本来我也打算让客户换板,结果 淘宝一查主板只有I7的¥2350

网友:
抓住内存 就是干

网友:
这破玩应不好修啊

网友:
先跟客户说好风险,直接干不用怕

网友B:
就怕不是内存 是cpu有问题

网友:
集成越来越高,可修的少了,看来以后练好焊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怕不是内存 是cpu有问题

这是CPU问题么?别吓我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应该还有保修吧!

网友:
服务站检测过保

网友:
黑胶最恶心,放了吧

网友:
怕什么,做好隔热,直接BGA掀翻它。

网友:
电脑越来越难了

网友:
应该是CPU 问题 前几天修了个惠普 envy系列的 开机也是报类似的代码加焊没用 换掉ok

网友:
贴个50层隔热胶带然后干,管他奶奶

网友:
要用去黑椒的菜可以拆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哦

网友:
现在维修时越来越没前途了

网友:
好修的不挣钱  挣钱的修不了

网友:
和客户沟通好再动手

网友:
怎么样楼主修好没!

网友:
这个不好搞啊

网友:
和客户谈好风险,先干下CPU

网友:
前几天也我也接了一个。cpu黑胶没敢换。

网友:
这种机器最好不要搞。。。。。。。。。。。。。

网友:
难度很大,风险高,还是换主板好点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有黑胶的话,不好弄,能弄一个两个,8个一起弄,你这活够呛

网友:
把CPU  包好 隔好热,,用风枪 (350-400度吹 不能死命对着吹 不要把PCB给吹爆  ) 吹显存到爆珠我取黑胶显卡就这么干他娘的 在上BGA  成功率 非常高 还不掉点。。

网友:
修了两个都没用多久。最后把CPU重置了还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能屏蔽不 ?

检查哪个内存颗粒的问题不会,持续关注

网友:
到网上搜搜,应该有跑字节的软件

网友:
这机器太牛逼了, 伤不起

网友:
等你内存搞完了,CPU差不多也坏了,离得太近了,这风险如果是我我不会冒

网友:
遇到板载内存坏的 我都直接喊换板了 内存颗粒都不好找

网友:
没黑胶搞搞还有希望,有黑胶的就。。。

网友:
说好风险,隔热做好,大风枪干就是

网友:
先跟客户说好风险,同意你就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