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手上有多个液晶显示器 求思路

楼主(2016-07-21):
是朋友从收电子垃圾收回来的,一共6台,叫我修修看,都是17寸,型号基本都 一样,
不是benq还是lg
求老司机发点入门资料,连接都可以 。
大部分问题,都是闪一下黑屏,亮屏的时候都能正常显示图像

不知道更换灯管ok不?

网友A:
17寸的,真的是没啥意思了,没人要,自己又用不了这么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寸的,真的是没啥意思了,没人要,自己又用不了这么些

管他有没用
反正免费练手
本来就是坏的
弄得更坏了
也没话说

网友:
一般是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先测灯管好的就换高压

网友:
明基的换高压一般都会OK

网友:
一般换高压都会OK

网友:
应该问题在 背光部分

网友B:
明基的可能是C5707的问题,而飞利浦的大部分是灯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基的可能是C5707的问题,而飞利浦的大部分是灯管问题

一看就是修过很多了

又跟超哥学了一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修过很多了

又跟超哥学了一招

以前确实修的多,明基的一般就是C5707还有那些电容等虚焊,飞利浦的大部分是上面灯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确实修的多,明基的一般就是C5707还有那些电容等虚焊,飞利浦的大部分是上面灯管问题

电容虚焊啊?还没研究过,是把电容拆下来换还是重新焊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容虚焊啊?还没研究过,是把电容拆下来换还是重新焊一下?

明基这个显示器如果是C5707的一般容易虚焊,直接加锡就好,电容和高压包还有电感等很多都容易虚焊。
因为虚焊所以容易坏C570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基这个显示器如果是C5707的一般容易虚焊,直接加锡就好,电容和高压包还有电感等很多都容易虚焊。
因 ...

那我能不能理解成,把这些全部加焊一遍,就有可能秒了

网友:
电感虚汗也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能不能理解成,把这些全部加焊一遍,就有可能秒了

如果5707没有短路和坏的话,一般加焊可以好的,一般最好2个C5707中间的电容最好换掉

网友:
灯管,高压这两方面。

网友:
看灯管坏了没,坏了就换灯管了

网友:
灯管,高压有问题都只这个故障

网友:
要是高压电源不是一体的 建议更换LED灯条玩玩

网友:
大都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灯管高压 就这样吧

网友:
你说的症状基本都是灯管坏的症状,也有可能是电源高压板的问题,,这得先测试灯管好坏才能下药

网友:
电容,灯管,高压

网友:
这个问题都是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 高压包和电容的问题

网友:
17寸的要么是灯管问题 要么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或高压部分

网友:
换高压条吧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

网友:
闪一下的话 就是灯管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接个外接灯管试一下把

网友:
要看 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  灯管  高压     开关板         都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前确实修的多,明基的一般就是C5707还有那些电容等虚焊,飞利浦的大部分是上面灯管问题

超哥是老司机  我遇到的明基和飞利浦和超哥一样的现象 哎 以前买了好多C5707和SR520 到现在还没用完 哎。。。买多了现在显示器都见的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哥是老司机  我遇到的明基和飞利浦和超哥一样的现象 哎 以前买了好多C5707和SR520 到现在还没用完 哎。 ...

也不贵哈哈,C5707现在估计用到很少了,SR520这个还是比较常用的特别是LED的最容易坏这个了。
我不是老司机哈哈。,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吧,先看看电源板有没有电容坏了的

网友:
小白的建议,如果没有电容明显故障   就先测灯管,那个比较好测  然后在换高压,

网友:
先测试下灯管

网友:
早期BENQ有两种通病:一是C5707坏、振荡电容坏;二是面板按键漏电。表现都是一亮就灭。
LG的板要看具体的电路:电容鼓包比较多。
两种机器一亮即灭的故障,都 要事先检测电源是否正常,只有电源正常,再去考虑高压板或灯管。

网友:
明基的电容坏的多,灯管 高压板都有坏的 。LG的电容坏的多

网友:
你收回来啥价一台啊,修液晶已经没图纸了,多半靠所学的基础和经验,你要是初学,想从这入手,那就有点难了。

网友:
不是说你发的故障有多难修,是你想弄明白,有点难。

网友:
17寸的 拿来连手很合适啊 看你描述的 电源板没有问题 主要检查灯管 高压这块

网友:
整个好屏 测灯管就ok了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有问题,一般先测试灯管

网友:
一般能显示正常的,不是灯管老化,就是高压问题,一个个测试排除

网友(2016-08-26):
有可能是高压板或灯管的毛病 建议先测灯管 要是灯管的毛病就换灯管 不是的话再测高压板

网友:
电容 灯管 高压板17寸办公的还可以用

网友:
灯管高压板换掉绝对好

网友:
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

网友:
闪一下黑屏,电源或高压板的问题居多

网友:
看下你们修复的经验.

网友:
闪一下黑屏 ,测试灯管和高压板,一般都是这两个方面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