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强L5420CPU插在华擎G41M-VS3主板上怎么插

楼主(2016-07-21):
至强L5420CPU插在华擎G41M-VS3主板上应该怎么插,求图片指导安装! 是不是这样插的求图片指导安装!

网友:
你有没有买转接纸,要转接一下,否则会烧CPU的。

网友:
怎么转接

网友:
上了转接纸方向又怎么插在CPU底座

网友:
至强是771针  G41是775针  你不整个转接贴肯定不行的  找马云  然后还要剪耳朵

网友:
马云有卖的

网友:
把那两个小耳朵切了

网友:
买个护舒宝,马云家有的。卖这个的有说明怎么用的。

网友:
需要转接贴

网友:
还要看bios的微码支持不

网友:
你cou在哪买的 就问卖家啊   卖家会告诉你的  我是没试过

网友:
CPU的三角标志跟座子的标志对上号就行了,缺口是对不上的这个就是要切小JJ的原因

网友:
u上的三角都是一个方向的

网友:
我也想学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