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司机失手了!

楼主(2016-07-21):
换灯管也有几百台了。第一台失手了!哎!年长粘的太紧了。没细心,太大意!同行的,没让赔。但是心里好难受

网友A:
换灯管‘‘我们从来不拆屏,直接就能换,’’

网友:
我也是从来不拆屏   直接换 安全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灯管‘‘我们从来不拆屏,直接就能换,’’

小船般,要不来个视频,我看他们把框搞烂的很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船般,要不来个视频,我看他们把框搞烂的很难看....

两头开口直接取啊

网友:
我没开过口,不过看别人搞的那叫一个难看呀,框都搞变形了,并且他们焊接不好,用了几个月又打火了.

网友:
怎么搞的,压碎了,,,

网友C:
不必太挂心, 有失必有得, 我也是拆了上百台屏, 刚开始也有失手, 最严重一次把一个SONY46寸电视屏拆开(当时没经验而且胆大), 结果把屏角搞碎了, 赔钱了事. 以后搞多了就没再出问题. 所以, 不要有心理负担,
  我搞坏的屏有以下两种情况:
1.有些屏四周边上有很紧的粘条, 而且屏嵌在底盘上几乎没有缝不好抠, 用力过猛或拉扯过急, 都会使内层玻璃损坏.
2.放回液晶屏后, 在套上外层环形盖时, 没有顶住屏, 屏脱出嵌套移位, 待环形盖子压紧时, 压碎屏角.

网友:
我也是不拆屏的,直接抽出来的,实在没办法才拆,因为以前拆过一台换,太麻烦难换

网友:
拆屏风险太大了。。话说 LCD慢慢的淘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必太挂心, 有失必有得, 我也是拆了上百台屏, 刚开始也有失手, 最严重一次把一个SONY46寸电视屏拆开(当时 ...

主要就是这两种情况,,,

网友:
失败还是要的。此次成功不可能的

网友:
拆屏麻烦还有仔细

网友:
我早就领教过了,当学费吧.

网友:
螺丝顶到了么?    我有一次是螺丝打歪了  拧了几圈就咔嚓了

网友:
拆屏有风险啊,尽量不拆平

网友:
这个正常,人又失足马有失蹄

网友:
老手也难免有失手

网友:
我们这边的是直接弄了两头的橡胶,然后抽出来灯管换的,拆屏麻烦而且风险大,像一些大大说焊的丑,容易打火的都是没有焊好的,我们这边一般灯管问题的很少出现返修的

网友:
笔记本的屏搞坏过

网友:
前段我也换坏一个,老板找个旧屏换上了,以后我也不全拆了,我这换灯管太便宜,真希望他以后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