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硬盘位置没有保护胶带引起不认独显

楼主(2016-07-21):
如题,接到一片Z475独显主板,二修,桥加焊过,开关排线断掉,植桥,从开关小板直接漆包线飞线到主板开关排线插槽第3脚,待机电压0.017,上电正常显示,但独显不认,集显能识别出来但是装不上驱动,并且一旦装上机器B壳拧紧螺丝就会不能启动,掰开就可以,反复拆装怀疑B壳与主板接触有短路,但实在找不到短路点,细看机器D壳虽然是塑料件但是有一层金属涂层,主板背面的硬盘位置有胶布粘贴过的痕迹,贴胶带,装机,点亮,独显集显都好了,折腾了大半天,就这层胶带的事儿,不算什么经验,发出来避免兄弟们走同样的弯路吧。

网友:
装机还是不小心啊,我也有过没加贴纸点不亮

网友A:
修机要细心才好,有的时候一些奇怪的故障搞到最后是一个小问题,挺郁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要细心才好,有的时候一些奇怪的故障搞到最后是一个小问题,挺郁闷的!

这个经验很重要 往往这种查不出来的毛病最头疼

网友:
这些绝缘厂家不会多余装的